亚源代工的DA-60F19- 液晶显示器电源如何拆开?

楼主(2010-12-27):
我用的是优派显示器。是亚源代工的DA-60F19- 型号的 19Vdc 3.16A液晶电源适配器,有没有哪位朋友拆过这个型号的显示器电源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拆开,又没有螺丝。电源两边的缝隙 我用一字螺丝刀弄了好久也没有弄开。缝隙两边的塑料都被我撬变形了,还是不开。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标签下面也没螺丝吗,那就用力撬,壳坏了没关系,修好后再用透明胶粘好

网友:
我这里有很多杂牌显示器电源都是胶粘的,撬坏了就再粘回去。

网友:
适配器底部都是用胶粘的散热片。使劲敲,修好再粘上。

网友:
如果没有螺丝,那就用点暴力,振开它,

网友:
我是用刀片对准外壳缝隙,绕周围 ,用铁锤轻轻敲,很容易打开,修好502胶水用粘住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答了。看来 我要用暴力才可以啊。呵呵,拿个錾子 再拿个铁锤。

网友:
我都是用锯片来翘的 ,顺着粘合处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