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部分故障判断

楼主(2010-12-27):
笔记本屏有的时候开机亮,但马上就不亮了,外界正常,而且单拿测试高压板点屏也正常,用本子本身的高压板点别的屏也亮,而且都不灭,在装一起就又好了,第二天开机故障又出现了,肯定不是显卡的问题,就算屏不显的时候拿灯照里面也能看见图像,故障就在高压或者灯管上了,怎么才能确定是哪个的问题呢!是不是测试用的高压板不带保护啊,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吧,请高手解释一下给指点一下,下回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都有钱了,不论什么问题,拿来先做个bga再说?

你这问题90%是灯管问题,维修要先易后难,不要动不动就换南北桥显卡。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要不就是供电,还有电压控制

网友:
我没加焊南北桥和显卡啊
我只是不确定是灯管或者高压板
你理解错了吧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刚开始客户拿来时也是有暗屏,我拿了张新屏来测能亮好了就是灯管问题,可后来换了好多灯管上去就是不亮后来没办法才找了一张一样的坏屏上拆下来的灯管装上才好了

网友:
灯管问题,开机亮,过会就不亮了,但有暗影
我修过二台,都换了灯管就OK了

网友:
不亮的时候检查下高压板上的供电,ON信号正常吗,休眠开关等,应该说这个问题不难解决的

网友:
我已经换完灯管了,正在测试中,希望别在出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有一头接虚了

网友:
灯管有一头接虚

网友:
这种小问题,先换个高压,不行再换灯管。一般的情况是灯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一头接虚了,应该听得到打火的声音吧!!!

网友:
楼主应该出一个最后答案出来才对得起这些热心回答你的人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2011-01-26):
最后就是还完灯管解决的啊,呵呵,谢谢大家的帮助了啊

网友:
灯管问题,又收钱了,爽吧兄弟

网友:
这种情况 你用它的机器接个灯管就知道了

网友:
藐视冬天灯管容易坏,最近修了不少灯管的问题机器了

网友:
换个灯管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到过 不是灯管问题是高压板上的电感换了就好了。不知你的是否跟我修到过的一样 环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