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稳定

楼主(2010-12-27):
  各位 经过我的总结得出:有一些外带适配器的显示器,有时候出现花屏,或闪屏,或是一亮了就暗屏,这些情况不一定就是高压板或驱动板或灯管的问题,你可以先从简单的排除,换一下适配器应该是最简单不过了哦,我想你会得到意外的收获的,也许你不用拆机就可以收钱了呢??
呵呵呵。。。。

网友:
说的有道理,我一般遇到外接电源的也是先换个电源试机看有没有正常的

网友:
我遇到过,是电源适配器供电不足造成的,大多是适配器内部的滤波电容坏了,换了就能好了。

网友:
说的对 维修要先简单再复杂   有好多都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