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请教,64位的机器,不能用GHOST版系统吗?

楼主(2010-12-27):
何谓真正意义上的64位机器呢?

网友:
64位技术是相对于32位而言,指的是CPU GPRS(General Purpose Regisers,通用寄存器)的数据宽度为64位,64位指令集就是运算64位数据的指令,也就是说处理器一次可以运算64bit数据

网友:
解译的很具体,学到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