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没有3M 5m

楼主(2010-12-27):
  联想F41M,没有3M  5m,量待机芯片8734A工作件基本正常,除了20脚的V+为12V(就是B+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4脚的(ON5)为0V。对图纸量4脚的线路元件暂时发现有问题的地方。8734A已经换过。那么B+,12V是否是正常的呢,希望有经验的师傅能给予解答。

网友:
楼主找个图纸研究一下啊;

网友:
图纸有了,但经验不怎么够。。

网友:
V+电压不正常,看下保护隔离那一块

网友:
看图纸 截图啊 找大家分析下啊

网友:
V+肯定不正常的查下这个保护隔离电路,这个好像是用的点火回路找个图慢慢查

网友:
已经解决了,,加焊I/O  OK,3V 5V出来了,,可以触发,但不显示,,打波不过显卡,,加焊重做也不好。更换显卡就好了。。有时候理论也不一定靠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