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供电各相激励电压不平衡

楼主(2010-12-27):
这种现象在维修cpu核心供电时偶有出现   比如今天修的adp3180+3418的供电  其中两相偏低 上管激励电压1.6v 下管11v  另一相上管2.3v 下管10v  这应该是正常相   cpu核心供电偏低(假负载 正常1.65v 现在1.4v) 用cpu也偏低

试着调换场管 也一样不变   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引起的   如何修理思路

网友:
楼主还真是敬业啊!这也注意到了

网友:
先查下反馈信号电压正常不,如果正常,就换掉电源主IC。

网友:
查一下电源芯片外围电路的小电阻小电容是否有变性的

网友:
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网友:
楼主如果不怕麻烦    查图纸分析   测量一下 反馈脚   电压是否一致      然后把反馈电路的元件一个个对换  看看哪个元器件能引起变化

网友:
测一下  自举升压电容电压  看是否两对是否不一样        几个 3418 的每一个脚的电压是否一致   哪里不正常就跟踪哪里    期待楼主提供数据

网友:
要是有块好板对着测一下就好了。或者别的用3180+3418的板也行。

网友:
这种情况在维修CPU供电时确时遇过不少,记得有块供电芯片是6566的,三相供电,其中有一相跟其它两项数据不同,但这块板还能正常点亮,但管子十分烫手,断电后实测是BOOT脚问题,换6566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