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5V 12V输出的三极管

楼主(2010-12-27):
一般都是NPN的 还是PNP的

网友:
一般都是NPN的,PNP的用得少。

网友:
是加散热片的吗?
那个东西是三条腿,好像是整流二极管把。

网友:
二楼扯蛋,那个不是三极管,是两个整流二极管。中间的为输出极,即负极,两边为正极,输入极。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4楼说的 整流二极管 在电源高压板上 一般旁边2个脚和另外那个二极管傍边的两个脚都是互通的吧?

网友:
整流用的兄弟们。这个都不知道呀。那搞维修就很累了。

网友:
就是三条有腿的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