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P 加电到0.3几掉电

楼主(2010-12-27):
华硕F8P  加电到0.3几掉电  上电的时候  主板的供电都出来了!   主板的充电指示灯是红色的  我记得正常 好像不亮或者绿色的吧   各位有碰到过的没

网友:
对了 主板无短路 电池充电芯片那边好像进过水

网友:
CPU   工作条件查查

网友:
查进水的那里

网友:
先查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明显氧化严重的

网友:
先把进水的部位用酒精处理干净,水分风干后,如果有氧化的元件,重新镀锡、焊接。没有加点测试。如果电流依旧查内存和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