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IBM A21待机短路修复

楼主(2010-12-27):
IBM A21待机短路修复
此机来时待机0.12A,明显是个短路问题,拆机吧,取出主板,给裸板上电,待机还是0.12A,这是我们可以直接采用手摸的方法来解决,感觉电池口附近有一电阻(图纸上标R730)发烫,如图

断电测这个电阻的前级和后级对地阻值都正常,将R730取下来,再上电,待机电流000,测得R730的1(前)端为15.6V,2(后)端为0V,这说明R730的后级确实有短路。由点位图看R730后级去VR3的第5脚,如图

断电,测VR3的1、5脚对地阻值都正常,只有3、4(3、4脚相连)脚对地30欧,显然问题找到了,将VR3取下,再测3脚对地还是30欧,由此判断VR3是好的。由图纸看出3、4脚的后级有U41和1个二极管D29,如图

所以我先把U41拆下来,再把R730上回去,上电,待机电流002A正常,于是找到一个好的U41换上,再上电,待机002A,触发亮机OK,故障修复。
正常工作时测U41各脚电压如图

正常工作时测VR3的各脚电压如图

故障虽然修复了,但我还有一个疑问请教大家,由图纸可以看出VR3是R730的后级,也是U41的后级,VR3的3、4脚对地短路,也就是U41的1脚对地短路,既然U41损坏,那么应该U41发烫才是,可为什么是R730发烫呢?请朋友们帮我解释,本人感激不尽。如图1、2:

以下是此机的PDF图纸和点位图供朋友们参考。

网友:
思路很清晰呀,一路过关斩将

网友:
那个是待机芯片,vr3,一般都是那个很烫啊,我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经验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据LZ所说U41是R730的后级,那么U41的电源来自R730,如果U41短路,那么流经R730的电流必将较大,所以R730会发烫。不知对否,请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U41不是R730的后级,他应该和R730属于并联关系。

网友:
学习了,楼主高手啊

网友:
虽然本子比较老,但经验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网友:
收益非浅,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起调节作用的,使输出的电压保持在5V。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
我觉得这位兄弟讲的差不多,我还见过更离奇的,待机芯片坏了,EC狂烫,但是EC没坏,当时修了很久

网友:
请问楼主,正常情况下R730的后极也是有电压的吗?

网友:
这机器修好也收不到多少钱。

网友:
U41应该是一个电流检测元件,监测VccSW的电流,当VccSW过流是,切断OUT输出电压,使VR3缺少开启电压而停止输出VccSW

网友:
楼主资料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15V。

网友:
回复 网友D:

OK,应该像你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