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BIOS 密码

楼主(2010-12-27):
  前天修了一个T61的本子给换了防滚架,我给把主板电池拿下来。现在开机那要BIOS密码,我问机主他也不知道。版主老大现在我该怎么办才能破了BIOS密码。

网友:
从做系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直接进不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不知道了 等大大们来帮助你吧!

网友:
刷新下BIOS就可以了

网友:
IBM的机器有密码芯片,换一个就行。

网友:
密码在24X08芯片里。用编程器读出来或重刷。

网友:
密码芯片在网卡背后  刷一个或者换一个才能解密! IBM 不会自己出密码的,肯定是之前设置的密码忘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一个密码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一个密码芯片

wxm8638923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点评):
灌水,注意!!

网友:
   我现在试试各位朋友的办法,谢谢了 啊

网友:
直接短接放电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短接啊 我这会试了拆芯片可是机子点不亮

网友(点评):
板子上 CMOS插口的两只脚

网友:
刷个bios就行

网友:
很简单吧P24S08的码片读出来重刷一个就OK了。但记号IC的第一脚,现在的IBM不是经常标示IC的第一脚

网友:
BIOS密码的问题挺难搞的,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