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开机的疑问

楼主(2010-12-27):
今天修了两个板,一块杂牌,一块华硕M2-TVM故障都是不加电,经测量,都是经过IO开机的,分别是IT8712F-S和IT8716F-S,测到这,我直接换IO,无果,于是测电压,75,72角有跳变,71角无跳变,问题应该在这71上,我先挑开71角,接电源,怪事来了,我用表笔量电压时,主板加点了,在点一下71能关机,修到这我就不想修了,没思路了,感觉应该是南桥坏了,但是不敢判死刑啊,,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你们遇到这种情况会盘死刑吗?

网友:
3 V  5V 有吗 查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电压有,IO75 72就5V3V电压

网友:
71脚没有触发的时候是低电平      当  71脚从低到持续的高电平时    76脚也会自动跳变 从高到持续的低电平拉低电源绿线 实现开机   实际是人为制造的开机 不会跑马
你把71脚 挑开了   就变为悬空了    南桥默认为  71脚被I/O置高了  当然可以开机

网友(点评):
你把71脚 挑开了 就变为悬空了 南桥默认为 71脚被I/O置高了 当然可以开机 我觉得楼下的南门二饼说的有道理,是产生了假象电压,造成IO错误以为是收到了南桥的信号,拉低绿线,

网友:
照你说的话估计 应该是南桥SPL_S3#没有发出       再仔细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是否都满足了

网友(点评):
感谢发言,你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基地的培训是不是很给力啊?

网友:
io71脚应该是南桥发给io的slps3信号,没跳变是应该怀疑南桥的。查查这脚的上拉线路有没有问题。 你测这脚电压,可能变相给这脚加了个电压造成主板加电。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高手指点,下次跑一下线路,现在主板已经取走,我判了死刑

网友:
南桥的问题可能大点!以前碰到过貌似换个IO当时可以用了后来没二天又坏了!

网友:
......怀疑南桥就搞南桥呗,难道没大炮?把鱼放走了。。

网友:
在基地  这问题我也修过      南桥加焊之后  南桥坏掉了  我曾经也挑起过71脚   所以见过这样的现象 假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