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U盘会不会很容易坏

楼主(2010-12-27):
量产U盘会不会很容易坏?多次量产U盘有坏区了,郁闷。
你们的U盘怎样呢?

网友:
U盘是很难坏的  自己做的也样   量产是你的闪存芯片坏了的话就坏了    也就是可以说可以量产到你闪存芯片坏了就量产不了了

网友:
量产U盘会不会很容易坏?这个问题 出的多了 自然价格就会有所减低了  还有 如果是通病  那自然这个量产 就很容易坏  如果出的是好的 高品质的  那就不会了

网友:
什么叫U盘量产啊?自己生产U盘哇?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什么叫U盘量产啊?

网友:
这个好像有人在论坛问了吧     批量生产的意思   工厂级别的

网友:
      U盘一般是很难坏的。我自己现在就有两个U盘量产成CD-ROM和HDD,一直用得很好。如果量产有发现有几个坏块也是正常的。不用担心!

网友:
u盘量产就是把U盘做成CDROM,可以用U盘启动装系统,避免没有光驱的尴尬

网友:
这跟U盘质量有关,跟量产关系不大吧

网友:
这和技术有关,新手难免搞坏几个U盘!

网友:
U盘经常量产干什么,能做个引导做个系统不就行了吗?经常搞它干什么

网友:
有鉴于此我不敢弄我的U盘了

网友:
多谢各位意见~我再来量产几个~~呵呵

网友:
U盘量产成CD-ROM的能像光盘一样的启动画面 吗。

网友:
是不是你工具找的不对?工具不对会造成量后后不稳定。

我都量产好几个U盘了,没一个有问题,用的挺好的。

网友:
对啊,我一个优盘用了几年了

网友:
我的u盘量产了十次左右,到现在用了两三年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
看来用U盘量产的人好多哦

网友:
量产本身对于U盘是有一定的伤害的,但很少。如果做的次数多的话肯定会产生坏区和坏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坏道就可以报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  坏道少了的话可以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U盘坏道可以怎样修复?请指教!!

网友:
量产就是低级格式化,次数多的就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