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2S 原厂程序

楼主(2010-12-27):
如题,刚修到一台AOC 172S液晶,故障现象:通电屏幕就亮,开关键无效,电源指示灯不亮,屏幕都是竖线,用XELTEK 580U 编程器直接写入MCU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有没有AOC L171 液晶MCU程序,双32针的接口,RTD2120L+2523B的板子?

网友:
把机器序列号给我,原厂程序都要序列号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