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 1000H 进水

楼主(2010-12-27):
1000H 进水  泡了一夜了, 打开,在 3 、5V 待机电源控制IC  和 EC  处有 氧化 绿锈,清理后,没有 掉东西, 初步测量各路供电 无短路, 通电,电流0.035 有 3、5V 待机电压, 按开关能触发,然后电流上升一点 后 不动,指示灯亮, 量 各路供电无,还只是有 3、5V 待机,3、5V待机 各国两个 MOS  提供正常 3、5V 供电, 经测量,在触发时 控制 极有短暂 电压跳变 然后消失, 应该是触发正常,检测到 有不正常的 地方 进入保护了, 强行 常开 3、5V 供电,触发后 故障依旧,   也找不到图纸,  不知道有没有断线, 控制信号也跑不到线,
哪位高手  指点下 迷津 ,启发下思路

网友:
这样的机想找图纸可能有点难啊LZ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先烘干再清理上电,这个板子貌似找不到图纸和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