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二奶风扇报错 有改过电路的朋友 出来分享下

楼主(2010-12-27):
x61二奶风扇  报错 , 换风扇 不行   还报错 ,  有哪位朋友知道怎么改电路的  ?不要吝啬 拿出来大家享下   ?求助中。。。。

网友:
这个风扇清洁一下一般能好,线路我没改过,希望有经验的踹分享一下

网友:
清理 我试过  用不时间长  换全新的成本太高

网友:
改长转加到USB供电,报错首先要看第三脚检测信号有没断线,

网友:
1、看看是不是风扇转速慢了,慢了也报错的。
2、我修过一个T40的,风扇常转还报错,是供电脚附近的一个6脚MOS管软击穿。请你参考
3、是不是检测脚去温控芯片之间有什么元件性能不良,这个我也是猜测。

网友:
郁闷!刚刚又来个X61  风扇报错!我拆开一看  吓我一跳!哦哦噢!就一个大婆娘没二奶,我好兴奋呢!直接给客户换个风扇然后收钱客户走人

网友:
ibm  bu  neng gai

网友:
键盘蕊片坏了,你换好的风扉也是一样的

网友:
温控检测失常一样会报错的。注意温控电路。不能改常转的。

网友:
清洁用不了多久的    还是换个新的好   以免扎招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婆娘没二奶啥吊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