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改可调电源变压器的绕制求助

楼主(2010-12-27):
atx改可调电源变压器的绕制,把次级所有线圈拆了,重新用0.47的铜线分两股(两根一股),一共四线并绕约18砸,绕好后是不是要把一组头和另一组尾相接做为接地端还是直接不分头尾,本人没有绕过变压器,求助

网友:
可调电源,使用线性稳压电源比较方便,而使用开关电源做可调电源的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馈绕组是有相位的,输出绕组在反击力,正激励是有相位的,逆变电源变压器,线径够无相位。

网友:
一组头和另一组尾相接做为接地端是正确的
我改了一个,换了几个变压器都是只能到22V

网友:
你搞得那么麻烦  我做了一个可调电源  就是找个破的饮水机里的变压器 功率大 在加上大开关管和可调电路就OK了 输出0-30V 电流3A以上

网友:
ATX的电流大,效率高,原来+5V的可输出20A以上电流,改过后用来给电螺供电不错,转速扭矩可调

网友:
不知道改过以后,反馈电路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