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花屏

楼主(2010-12-27):
前几天遇到一台主机修崩溃了,主板是全新的华擎N68,用的集成显卡花屏,内存用微软的测试工具,检测了是好的,但是我也换了,CPU也换了。就是要花屏,显示器是好的。而且每天早上才花屏,貌似冷机才出问题。 最开始是点不亮,cpu坏了,主板坏了。换了过后又出现花屏。实在是搞不懂了,特来求助各位大虾!!!!!

网友:
换个硬盘,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CPU周边和北桥的电容没有爆浆的吧。

网友:
桥的问题,加焊桥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哎  桥的问题居多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加焊应该可以的。

网友:
显卡集成在桥里面,桥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网友:
主板是全新的! 而且怀疑质量问题我也重新让厂家给我换了块。 系统也装了的

网友:
北桥空焊了,加一上焊就好了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桥的问题!换个独显不久得了!

网友:
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前几个月我也遇到过一块华硕N68的,也是花屏,板也是刚买没多久的。所有硬件都测了,就是桥的问题,客户等不了换桥,直接换板。

网友:
是不是液晶显示器,看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 质量也、太拉了撒  新的哦

网友:
到最后实在是修的 无语了,退钱咯、~~

网友:
保三年的吗?返修得了~

网友:
重新植过看看。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如果桥供电的电容良好,建议直接重植北桥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爆电容的话应该就北桥虚焊或挂了.....

网友:
换到谁不花了就是它了,花屏就跟主板,显卡,显示器相关,把问题找到再下结论最好吧

网友:
加个独显开机    这也要问

网友:
不用说了!直接杀桥吧!!!

网友:
都换新板了还花屏,我看是你的驱动不对吧!!!! 简单问题搞复杂化了,,换个版本系统安装

网友(2011-02-03):
我这也有一块这样的,不知如何搞?

网友:
华硕的低端产品质量其实很差的,高端的还可以。。。

网友:
    大多数是北桥的问题,测试一下VGA的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