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测量的小白理论问题,高手别笑

楼主(2010-12-27):
今天看坛中有人发贴问电阻分压怎么算,我也想问一个想了很长时间没想通的问题
12V电源接个1k电阻,用万用表测这个电阻的电压(万用表一端接地一端接电阻另一端),不用说应该是12V,如果把电阻换成10K的,再量还应该是12V,那这个电阻大到什么程度才会引起万用表测的数值下降呢?1M,还是100M?

多谢宇光版主,这回彻底明白了。万用表测量时,表的内阻本身也加入了电路,成为电路的一部分,所以才会对结果造成影响。测量电压时,表的理想内阻是无穷大,测量电流时,表的理想内阻的无穷小。是我高中贪玩了啊,呵呵。

网友:
产生压降不是你万用表这样测的,参考点不一样的

网友:
在没有稳压电路的前提下,你空载是很难弄准的。。,12V的电压,你要降到5V,。至少要680K的电阻

网友:
我测的不是压降。
小点的电阻测量值是原电压,电阻无穷大值就是0,在这中间必然有一过度值。觉得应该和表的内阻有关。

网友:
并联电压是不会变的呀。再串联一个电阻不就行了呀。

网友:
Rx是与万用表串联的电阻,Ri是万用表自身内部电阻(内阻)。根据分压原理,万用表的测量电压等于:
数字万用表和指针的内阻差别很大,3位半数字万用表电压档一般固定为10MΩ;指针表表盘上有kΩ/V的内阻标记,比如500型表50V档的内阻为50V×20kΩ/V1MΩ。当Rx等于1K10K时,与万用表内阻相比差几个数量级,可以忽略不计,则测量电压Vm12V。当Rx1 MΩ时,500型指针万用表50档的测得电压为6V;数字万用表20V档测得电压为10.91V,误差已经比较明显了,已不能忽略。

网友:
的确只有万用表的内阻足够大时才能比较准确的显示电压值,为了更准确还有一种高内阻的电压表。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是高中物理课程里的东西——内阻,很基础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