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升级500G SATA硬盘

楼主(2010-12-27):
IBM T43集成显卡
ICH6南桥
按照图纸改好硬件后再用以下破解方法破解2010报错

IBM T43破解2010报错.part2.rar

网友:
楼主,你这个方法真的行吗?

网友:
貌似这经常要用,我下了等碰到了用用看,辛苦楼主了!

网友:
这样稳定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 OK!
比原装更好

网友(点评):
大哥话不能这么说,难道你想的比设计师还要全面?

网友:
方法不错,只是图太模糊了,不然我也整一个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IDE改SATA呀

网友:
这样改了影响整个电脑速度吗。本来T43运行速度就不怎么样。这样会不会影响啊???

网友:
高人 啊   就是图太模糊了 看不清楚飞线  最好用点位图也描述一下 就更好了 你就可以成为图文并茂 改硬盘的第一人了

网友:
迅维真是卧虎藏龙的地方啊! NB、、

网友:
在这里,有没有人改过啊。有人用过稳定吗。。要是真的可以的话,可以改个玩玩。

网友:
该硬盘口怎么还要拆到南桥旁边的芯片啊。那样的话不会少了功能吗

网友:
真牛!这样搞会不会有风险呀 有机试一试

网友:
弄个托架不就完了  这个样子DIY还行 破坏了机器得完整性  维修得哥们是不建议这么做得

网友:
楼主果然是强人啊!!最好能上个电路图,让大家知道从哪个地方改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这样稳定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6065-1-3.html

网友:
希望楼主能给大家细说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