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海尔G41主板”可以用“奔腾5300”的U吗?

楼主(2010-12-27):
我新换的主板是“海尔G41”服务人员说‘精英’的。用的是自己原来的CPU!
现在怎么开机需要1分钟后,系统才有反应,一开始卡的特厉害。调出资源管理器查看要等10秒。我想问问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可以的 可以试试上去看看

网友:
重装系统,搞定。

网友:
G41可以用5300

网友:
g41配5300可以啊!换了硬件之后就要重装系统了(机箱,电源,内存除外)。

网友:
谢谢,我现在的电脑可以运行,就是开机反应慢!!进入系统页面后总是等待1分左右,才能打开“我的电脑”“我的链接”等。鼠标不死,就是双击后,没有反应,刷新也是白费!!做的动作也多等的时间越长,随后一次都出来了!!!

网友:
G41配5300没问题的。G31都行。

楼主没重装系统试试吗?或者简单的,进winPE试一下速度如何。

网友:
他们帮你换主板的时候没帮你重装系统吗

网友:
可以用E5300,但装上去后要重装系统,

网友:
G41当然可以支持5300了,不过更换过主板,一般最好重做下系统来保证电脑各个硬件的正常工作

网友:
海尔主板应该是代工的吧,换了主板最好重装下系统

网友:
更换之后应该重装系统啊

网友:
g41可以上E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