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920没cup主供电,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0-12-27):
           acer  2920intel965集显的板,拿来上电待机0.06按下开关键可以开机,上cpu按开机键电流0.34,0.35然后就不动了,很明显不跑cpu,万用表测下两个电感没有电压,其他电压都出来了卸了cpu测得供电电感处只有80几殴的阻值,是不是很低啊,以前量都是400多殴母的,供电ic是maxim8770 量得旁边的电感有5v的供电上下管的g级都没有电压,想换个手头上没有这个型号的ic想问下maxim8774可不可以代换这个啊?最好能说下修法。。谢谢了

网友:
先查查CPU供电的外围吧,上下MOS管的G,S和D,S有无击穿现象,或者软击穿。别不出供电就是供电芯片,

网友:
先测有没有开起信号,要不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修台式的代换容易  笔记本的不随便就换

网友:
查下芯片的供电条件,满足就换芯片!

网友:
huan  huan huan  huan

网友:
上下管都是好的,下管有g级有5v的电压上管没有

网友:
从CPU的供电电路的电感处测量阻值仅仅为几欧姆,也很正常。不同机型各有不同。除非你有同样正常机器,对比测量对照问题点。

网友:
一般不上U  30-100 上U  10以下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先换下CPU,看看的,

网友:
先不要急着换东西!先查一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查I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啊 满足了就查反馈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