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一台 联想14002的机子 是集成显卡 故障是待机0.05 无3v5v 按开关没反应 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查查公共点有无电压过来,联想的机器,短路保护会全板不工作,连IO都不起振

网友:
看一下开关有电压不

网友:
无待机电压,就先查待机芯片的条件,

网友:
3 5 都没有看下公共点电压啊,查下待机电路,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开关电压有17V

网友:
那就ic没产生3V 5V

网友:
祝红兵
的帖子
那么是系统供电坏了?

网友:
下个电路图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b+电压有没有出来呀

网友:
开关健有没电压。有再查开机电路

网友:
先看看IC有没有工作吧

网友:
无3 5v 查 他的供电芯片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信号啊 版号发出来

网友:
看看是不是19V短路了 联想的机子19v 不会报警的

网友:
19v没短路 开关键有19v 电压

网友:
你看看B+短路没有,如果是仁宝设计的话,即使B+短路也不会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