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61S 升级BIOS后不能上网,在BIOS里MAC地址全变为FF FF 。。。

楼主(2010-12-27):
联想X61S 升级BIOS后不能上网,进入COMS,MAC地址全变为FF FF  FF FF。我又重新把BIOS芯片 AT26DF321拆下,刷进去我以前备份的BIOS(肯定好用的),故障依旧。难到X61的MAC地址不是存在BIOS里?那么又能存在哪里?请各位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点评):
程序不对 找程序继续刷

网友:
存在网卡里面的.你刷MAC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

网友:
到设备管理器里面MAC用手动输入,随便输入只要英文和数字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