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光驱问题................

楼主(2010-12-27):
昨天接到一客户拿来一台主机维修...说要换光驱和重装系统

和他谈好价钱
150加30的系统钱
先试一下可以开机进系统OK
调来个光驱装上去...我汗..风扇转..不开机了
晕倒怎么搞的难道光驱坏的?短路了?还是机器不稳定?电源带不起负载?
拔掉光驱试试、、可以开机了
心想《不是吧新的光驱也会坏?难到是电源带不起负载?》马上
换一个电源试试..还是一样
这想主板坏了、、那是肯定的咯、、
换我自己旧的光驱上去在试试看.
邪门了亮了难到真大是新光驱有问题、、马上又在调来一个
新的光驱装上去...汗还是一样点不亮..不是这么背吧?
心想
...不是主   。。重没跳好吧马上看一下光驱是跳在主的位子
把跳线拔下来跳到重的位子在把硬盘跳到主的
开机在试试
真TMD就亮了进BIOS也可以认到
我就晕了怎么这也还有主  重之分啊?
反正好了装上系统拿给客户
以后有换光驱的可要记住了!!!

网友:
LZ你量下光驱供电线路 看是不是有断线了、我上次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情况 结果是光驱供电电路断了、、、、

网友:
硬盘是不是也是IDE的,,一般都是IDE,而且用一条IDE线时,硬盘主,光驱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