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见的内屏不显,外接正常维修一例

楼主(2010-12-27):
一台方正s655r 版号r18p 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1 拆机,发现显卡已经被干过了,740的。由于740较贵,先加焊试下,结果一样。
2 再换了一个拆机的740,结果也一样。
3 由于没有740了,就把原来的换上去还是一样。没有屏供电和背光开启,几次电流也跑到一样的位置2A。
4 由于几次现象一样,怀疑不是显卡问题,加之先前看过一贴 “新手上路,CQ45屏不显,外接正常!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2571-1-3.html ”。也怀疑是没检测到屏。拆下屏打屏线都是通的。怀疑屏有问题。换了一
张能亮的屏,还是不显。有点晕了,看来还是主板上的问题

5 没有r18p的图,就参考r18的。由于怀疑屏检测有问题直接查系统总线29脚EDID_DATA 30脚EDID_CLK。果然29脚EDID_DATA比30脚值大一倍,可能有断线什么的。查r18的图纸,EDID_DATA,EDID_CLK是南桥发出的,有通过电阻。而r18p是独显的,应该是显卡发出的,而且应该也有通过电阻。
6 没有图,老老实实跑线吧,坑爹呀。因怀疑29断线,直接跑30脚,2个电阻应该在一起。经过漫长的跑线,在显卡附近找到了与30脚相连的电阻,是个30几欧的。在边上终于找到与29脚相连的电阻,一量变无穷大了。找了个50欧的换上,上电,接屏,亮了。

总结:没有LCDVDD,blon,排除显卡问题 。EDID_DATA,EDID_CLK也要值一样。至于判断是否屏线断的情况,也可以不拆屏。不接屏打一次值,接上屏再打一次,如果有某根线没变小,就是线断了,免去了拆屏的麻烦。

网友:
楼主要是有图就好了,这样就不会走了很多的弯路

网友:
恩,楼主好NB,我刚写完的帖子楼主就用上了,哈哈!

网友:
是啊,修这东西还得有图才行

网友:
也没走什么弯路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经常碰到的,!

网友:
HP的经常碰到,没想到现在方正还有这样的设计

网友:
这两根应该是识别屏的总线

网友:
是啊,也修过几例这种故障,

网友:
确实很少见,楼主思路还是清晰的,没有一直定在显卡上

网友:
思路很不错,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就有招了。

网友:
我只佩服楼主跑线路的精神,呵呵

网友:
楼主的借鉴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很好的借鉴,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的思路太好了,没有上直怀疑显卡的问题。

网友:
davidw
的帖子
I2C总线
一根数据 一根时钟

网友:
学习了,这种故障一般还是不好判断!

网友:
这中情况还是少见,楼主还是很认真,思路清晰,领教了

网友:
厉害 没图纸 没电位图找元件 麻烦

网友:
思路很好,跑线路也很牛,佩服

网友:
实际维修当中是有很多小线路出问题

网友:
受教了 学习了!

网友:
难怪人家没修出来,LZ厉害

网友:
又积累了一个经验,哈哈

网友:
那个电阻可能是别人换显卡的时候搞坏的哈

网友:
查r18的图纸,EDID_DATA,EDID_CLK是南桥发出的,有通过电阻。而r18p是独显的,应该是显卡发出的,而且应该也有通过电阻,我怎么不知道?

网友:
楼主思路不 错

网友:
学习了 你这变通的方法很适用 学以致用 支持你

网友:
呵呵,国产板我一看就不想怎么修

网友:
好 这里有一台 来试一试

网友:
思路太好了,没有上直怀疑显卡的问题

网友:
LZ辛苦了。跑线很恼火的,笔记本的线而且不好跑。

网友:
要我就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哎呀,很不错的经验,收藏了,以后慢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