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

楼主(2010-12-27):
屏,好修吗》听说要好几十万的设备是吗,谁给介绍一下啊??

网友:
看你应该是新手吧!屏不是随便就可以修的。

网友:
是啊,我看书上是这个样 的吗?老师傅门水知道啊???

网友:
屏电路板上的还可以修一修,要是软排线或者上面的IC坏了.就不好修了.买一个十几万设备修屏.有多少坏屏要修.我觉的不合算.

网友:
是不划算,大部分换新屏。

网友:
修的都是屏电路,如果是液晶面板的问题,就不修,买机器不合算。得修多少屏啊?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