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上电时序(文字篇)

楼主(2010-12-27):
一.        插上适配器时,(待机正常时就有四个1.8M、3M、5M、1.2M电压输出)
1.由适配器16V未经保护隔离直接通过保护电阻、电感和小二极管给TB62501芯片的34脚和57脚提供16V的电压。
注:这个地方经常没电压输入故障是二极管、电感损坏导致。
电压拉低故障是保护电阻变质导致电压、电流、功率变小,带动不了TB芯片。
2.当57和34脚输入电压正常。TB芯片良好的情况下,会从59脚输出一个VCC3SW待机电压。分别给PMH4的7脚供电再经过大电阻给PMH4的32脚转变成了3.3v高电平信号。同时经大电阻给TB芯片本身52脚转换成了3.3V高电平信号。另外还会经过大电阻给系统供电芯片MAX1632的23脚3.3V的总开关信号。
注:PMH4的32脚为电源开关脚,7脚3.3V供电脚,但两个点正常时,芯片才会输出工作信号。TB芯片的52脚,但3.3V输出不正常时进行监测。
3.PMH4两个引脚正常工作时,从76脚输出M1信号()去控制(U51)MAX1845的11脚开关信号。MAX184供电正常的情况下,11脚开关所控制的内部振荡会先工作,输出1.8M电压。(由M信号3.3.V高电平所控制的电压,称这为M电压)
同时从PMH4的43脚输出M2信号给系统供电MAX1632的7脚与28脚开关信号和TB62501的63与64脚。(63与64脚的作用是:对M2信号反馈,当出现问题里,TB芯片会通过52脚监测把23脚的高电平信关掉。通俗的讲就是从52脚发出一个低电平信号经个反向二极管将23脚的高电平信号拉低。从而让MAX1632不工作)
4.现在MAX1632的主供电22PIN有经隔离电路公共点供电,23脚总开关信号有VCC3SW高电平输入,7脚与28脚有来自PMH4的高电平输入。所有外部条件成熟,芯片本身没问题的情况下。就会输出3M、5M电压。
5.当5M电压正常输出,又会经一个100欧姆大电阻给U29MAX1845的11脚内部振荡开关高电平信号输入。当MAX1845外部供电正常时,11脚所控制的一组振荡电路会先工作产生1.2M电压。(此时在相对应的电感线圈上,可以测量到这四个M电压。如果在待机状态下一定要出这四个电压才有可能触发)
6.当1.8M、3M、5M、1.2M正常时,TB62501会从52脚发出一个3.3V的MPG电源好信号分别给南桥和PMH4的18脚。因为由TB芯片发出,所以在IBM机器里的MAX1632的11脚电源好信号为空脚。

此时待机过程常完成,1.8M给南桥待机状态下的供电,3M与5M给南桥、TB和H8、PMH4待机状态下供电,1.2M给北桥待机状态下。

网友:
这样的资料太多了,没有实际的用处

网友(点评):
给新手跑电路用的 您这样的高人 看标题就应该知道 何必进来废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这里浪费资源,论坛一搜一大把,又何必去锦上添花呢?来点雪中送碳多好!

网友(点评):
锦上添花有什么不好呢?再说也许对你不是碳但对别人来说就是是碳呢,我表示支持。

网友:
挺好的,我还没看到过呢!

网友:
还好啊,辛苦了,在努力啊

网友: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搂主很心细呢,能写得这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也是一趟付出呀!!我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