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硬盘坏道

楼主(2010-12-27):
联想本本的硬盘,中午还好好的,下午就开机无反应了,取下来只能读出C盘,然后就一直奇慢卡在那,是坏道的问题么,数据有什么方法救么?

网友:
慢的话有可能是,你换个上去看看

网友A:
MHDD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摘下来    当个移动硬盘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分区表问题。。如果楼主是所有分区C;D;E等盘合为一个分区。。用DISKGEN有很大可能可以恢复原样。用diskgen之前,先用MHDD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用软件看一下

网友:
重新分区吧!

网友:
格了,然后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数据,估计能行,再不行就只能开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HDD测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是什么软件,怎么用

网友:
MHDD测一下就知道了,楼主是做什么的?不知道MHD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当移动硬盘的,直接根本开不了机

你意思是原来就是移动硬盘上的      拆了放在笔记本上?    中午还好好的  什么意思?是放在笔记本上好好的    还是放在移动硬盘上好好的?

网友:
diskgenius 搞成单分区好了。

网友:
有可能病毒破坏了分区表,

网友:
是硬盘的问题,进DOS工具扫下硬盘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是原来就是移动硬盘上的      拆了放在笔记本上?    中午还好好的  什么意思?是放在笔记本上好好 ...

本本上的硬盘,开机disk error,然后拆下来用移动硬盘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