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一开机检断卡跳00

楼主(2010-12-27):
ASUS主板点亮检断卡显示00 除了CPU没供电其它供电正常。下步呢?

网友:
查CPU 工作条件啊

网友:
当然是检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啊

网友:
看一看cpu的工作状态

网友:
楼上说的好全呀

网友:
你查查cpu供电电路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先看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然后看周围的小电阻电容有无损坏
如果还没没有直接换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