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53J 4个USB不能用

楼主(2010-12-27):
这么华硕机之前是做过南桥的,客户用了几天说USB不能用,我以为是系统问题,换个系统无果。不过有一点,BIOS里可以用USB键盘和U盘。进PE里也可以用,就时进系统不能用,南桥换了2个了没有用,希望基地朋友帮忙,
还有我用驱动精灵也检测不到USB设备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进系统看看USB供电对不        供电没问题  就只有刷BIOS 了

网友A:
解决了吗?换个硬盘

网友:
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换个硬盘

我拿我自己的硬盘装了系统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我就不知道了,按理说PE可以认到,系统应该也可以认到的啊?要么驱动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应该。。。

网友:
进系统后供电这些正常吗如果正常那就是你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B:
插上USB设备进系统看一下接口供电正常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个 客户拿回家用几天就不好用 拿我这里就好了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USB设备进系统看一下接口供电正常吗?

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量一下阻值是不是对的,再看一下那5V供电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有可能就不是硬件的问题了,再在软件上面下点功夫看看!

网友:
我也觉的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先把你的Chipset Driver 卸载后再从新安装(从官网下载)

一般WinPE不会驱动如USB-Bluetooth、USB-WLAN等设备,所以可能是你有个USB设备有问题在XP下一驱动就会引起所有USB-port不能使用。

网友:
不用ghost 用原装盘一步一步 安装
是系统问题的概率较大

网友:
PE里面可以用,那估计硬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一半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拆机用二极管档打阻值一端USB的信号脚另端用扫把发现南桥背面有个电容短路了,是信号脚对那个电容短路,我又把南桥取下量,不短了,通向信号脚也不短,换个SB测也不短,裸板试机插右边2个USB还是认不到而且死机,重启插后面2个USB可以,没有问题,我又想了下,在去量信号脚又和那个电容通了,电容又短了,心里好郁闷, 原来是右边2个USB在搞鬼而不是软件问题,(我诂计这2个插口有不良)害得我换了4个南桥,如果这样下去你有多少就坏多少SB,算了,只要后面2个能用就行了,搞了我3天时间。我想请问下,向这种一插设备就死机短要如何处理,大家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