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出现分屏

楼主(2010-12-27):
索尼PCG-7G6P出现分屏现像,屏幕和排线都测试过应该是好的,显卡也重植过还是跟原来一样。请问那位大师遇到过这种现象帮忙给点提示,先谢过。

网友(点评):
外接正常的话应该就不是显卡吧。

网友(点评):
主板屏线接口

网友(点评):
屏线?驱动板?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也在怀疑中但不敢确定。

网友:
这应该是驱动问题  这样的显示我觉得硬件是没问题的  一是看分辨率是不是支持  二就是驱动了

网友:
但它一开机就是这种现象进BIOS也是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请问你是说显卡坏掉了吗?

网友:
个人感觉是显卡问题。不过以前碰到几个联想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显卡问题,个人感觉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还在求解中。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下显卡  350度    十几秒左右  再开机观察

网友(点评):
乱说一通

网友:
看样子只有换显卡了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以前联想机出现和我这一样的现象时外接是否正常。

网友:
有的是主板问题,还原出厂设置就好了,DELL一体机就这样

网友:
联想的机器外接正常的

网友:
换显卡试吧,重植也不行

网友:
显卡坏很常见这种情况,基本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两种情况,一:显卡,换个新显卡试试;二:屏坏了,换个新屏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在搞显卡  保险

网友:
换个新 的显卡吧,以前我修过六分屏的

网友:
换屏,屏线测试,还是老样子就换新的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呀。

网友:
在加焊一下显卡试试,没准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遇到过!

网友:
外接正常 虽然楼主说屏线没问题!但很是很怀疑屏线!!

网友:
屏线换一下,屏也有可能坏

网友:
能不能还原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
看看设置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吧,显卡坏的多。

网友:
这遇到这种多数是显卡的问题,重做不行的最好换掉

网友:
LZ基地里有个SONY机器和你问题差不多的,他的是6片显示而你的是4片,我记得他的是有个象开关那样的东西虚汗具体是什么我也叫不上来,你在基地里好好找找SONY的帖子应该能找到,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大

网友:
直接显卡,不用看了

网友:
重做显卡吧

网友:
我觉得把屏拆出来用替代屏先点下 在考虑换显卡

网友:
很象是显卡问题,之前遇到过显卡问题出现分4个和6画面的

网友:
显卡问题,换显卡吧。

网友:
恢复一下BIOS出厂设置

网友:
外接都正常怎么会是显卡啊!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在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个全新的显卡试试吧 个人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多

网友:
我觉得9#楼主说得有道理,先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显卡,排除显卡过后....那就是屏了。

网友:
跳线看下是不是错了

网友:
SONY机器一般都有LCD的跳线的,LZ可以试试

网友:
等结果啊,修好了说下啊

网友:
分屏就换了吧,应该能好的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确定显卡换过的话,那应该是主板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出项这种情况刷下驱动就好
我不知道你这个机子的显卡有没flash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下显卡 210度

网友:
码片换过没呢

网友:
驱动换了没有,打个驱动看看

网友:
下个官方的显卡驱动试试 进BOIS也会的话 估计是主板的问题了 确定显卡做好了 就查显卡的外围电路

网友:
这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屏幕和排线都测试过应该是好的” “应该” 这句话就是还没有换过屏咯,告诉你9成是屏坏了!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显卡底部PCB板子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我们也遇到一台索尼也是这样的故障,换了显卡就好了。显卡型号是7300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开机就这样肯定不是驱动的问题
换个屏试下先,换下的破屏,能亮的都可以
刷个bios试下
重制显卡或换
这种问题见的都是显卡问题,楼主修好后说说是什么情况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内部破坏,

网友:
换新显卡试试吧

网友:
楼主,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看看屏的最后一根检测线,有的机子是这样

网友:
换屏试下,没问题一般就显卡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出了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表示错误!我有修到过同类分屏故障!不过是显存虚焊了!
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我已了块显卡,等显卡回来做上去看了再说。

网友:
显卡故障

网友:
显卡、或者是CLK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两种情况,一:显卡,换个新显卡试试;二:屏坏了,换个新屏试试,还有显卡

网友:
我看这应该是程序问题吧,有些屏码片有问题也会这样的,你先排除一下你的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是显卡问题,什么显卡。

网友:
换块显卡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显卡或者屏

网友:
HP的机器有分屏的是显的事。

网友:
100%是显卡问题,如果显卡重新植球过,或是是换过新的,那查查显卡附近有没有断线的,板层有断线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碰到过

网友:
分辨率卜同吧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驱动板可以看看

网友:
设置上的问题不太可能

网友:
楼主可以换屏试试

网友:
多半是显卡引起的额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大部分是显卡  问题啊

网友:
没遇到过BIOS导致分屏的

网友:
今天下午显卡回来了,但做上去还是分屏,看来不是显卡问题请问那位有索尼PCG-7G6P的BIOS程序帮发一个谢谢,这个机好像是新出的不知道是不是厂家设计缺陷。

网友:
是不是屏问题 替换个屏试下,或者刷个码片看看  祝你好运

网友:
换个显卡了

网友:
这种的话是跳个线就OK了我有修过这样的机子哈哈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可以下个驱动是一下。不行换屏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何跳线哦

网友:
明显的显卡问题

网友:
屏换过没有啊

网友:
显卡,屏线都是好的,不用试了,这个问题很简单的,5分钟搞定。

网友:
你说的这么简单!为什么不说出结果呢!!不会在乱吹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加焊显存试试

网友:
弄下北桥,再不行就没招了!!那就是板子哪地方不良引起的!!

网友:
大概是 显卡的问题    如果显卡虚焊的话            就会出现 此现象  2个画面 或者是6个 或更多

网友:
不知道这机器修得怎么样了,好了没有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换一个新显卡试试看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显卡芯片?我修过好多的DELL 笔记本用的是G86-630-A2的显卡芯片,最后都是换显卡芯片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分辨率没调好吧,或者是把屏幕调到居中之类的。

网友:
你这么不外接显示器看看 是不是同样的故障呢  我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同意51#,52#的建议,应该是跳线问题。

网友:
像这种情况,如果说你确定显KA和屏以 屏线是OK咯, 我建议测量 一下NB  TO  CPU之间的64根数据线是不是好的,, 如果说有一根不正常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对,先换张显卡试试再换一好的屏再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三台了,都是重置的,加焊也可以,用不长。

网友:
本人修过这样是问题 刷bios 好了

网友:
重值显卡吧

网友:
怎么觉得是设置的问题呢,是不是这个本子支持什么特殊的显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