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奇怪问题。一装内存就不跑码, 详情里面看

楼主(2010-12-27):
DELL D600奇怪问题。一装内存就不跑码, 轻微按下BIOS就可以重新显示。 开始以为是空焊了。加焊还是一样的情况。故怀疑不是这里问题的。因每次都是这样的。 一装内存就不跑码。 装内存。就立马掉电。也不会去读内存。这一块。那位有遇到过的。感觉是有线路断开了一样。摸着那里就OK了。
掉电

网友:
内存槽虚焊

网友:
摸着那里就OK了,很明显就是那里虚了吗

网友:
内存槽虚焊。试试,你换内存试了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