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毛病多多,新手求教,高手帮忙啊!

楼主(2010-12-27):
格力电器出的液晶 首先,只能用1024*768分辨率 其他分辨率会有暗格图像抖动

其次自动调整跑偏
每次开机必须手动调,切换分辨率还得调!累死人~

我拆掉24c16n以后 1024*768下不自动调整了  但单也不是办法啊!

不知道需不需要刷mcu、24c16n那

早上看点屏高手发现 许多液晶都是 按菜单键拔插电源 进工厂模式,我就试验了一下!结果真进去了 而且什么也不用调毛病就好了! 应该是进工厂模式 相当于清空24C16的缓存区了?谢谢大家帮忙了!以后有软故障,看来都应该先进下工厂模式啊!

网友:
如果能找到程序,自己重新写一下,,

网友:
其实也可以考虑换个通用板,这机器是老机器了,,现在的通用板比这板强,,

网友:
程序找得到的话,重写一次试嘛
要不干脆换通用板呗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屏线也是个问题

网友:
    可以试一试。不过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行就直接换板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换通用板,程序是不是要专对这个型号的刷?还是通用的程序?

网友:
找得到程序刷下可能会好,实在没办法只能换通用板,你的屏应该是TTL按口吧,

网友:
程序是肯定找不到的 太老不说 这个显示器量也不大!
不知道换通用板需要多钱?
莫非就要这样一直忍受了

网友:
你可以刷个程序试试,不试怎么知道能不能好呢

网友(点评):
找不到啊 这个显示器在网上搜都费劲更别说程序了

网友:
这种问题先换个通用板试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之后在做决定。

网友(点评):
这样的问题 会是屏问题? 大哥,你也不是修显示器的吧!我虽然是新手 也知道这是控制电路的事啊!

网友:
把24C16清空了试试

网友:
早上看点屏高手发现 许多液晶都是 按菜单键拔插电源 进工厂模式,我就试验了一下!结果真进去了 而且什么也不用调毛病就好了! 应该是进工厂模式 相当于清空24C16的缓存区了?谢谢大家帮忙了!以后有软故障,看来都应该先进下工厂模式啊!

网友:
又学一点了,进工厂模式

网友:
好一个软故障  学习了避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