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开机!

楼主(2010-12-27):
一接点自动开机,主板跑马正常!怎么回事?
主板

网友:
能手动关机吗?不的话最好换下io

网友:
有些板子是正常的,比方说inter的板子吧通电自动就开机,但是正常启动以后再关机的话下次就会正常啦,每次就得按开机键开机,不过也许是I/O有问题,可以试试看看是不是能关机,如果不能正常关机的话换下I/O试试。。。。。

网友:
正常启动以后再关机的话下次就会正常

网友:
有2种情况
1、持续短接开关4秒。如果能关机,说明板子正常。不用管自动上电问题,进CMOS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2、持续短接开关4秒以上,如果不能关机(除华硕AM2部分主板以外),说明主板有问题,查电源绿线相连的元件,一般都是IO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电池没电 连系统时间都不能保存啊 不过那样的话 重起后 电源一直插着就不会再自动开机了

网友:
能否告诉机子的配置?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品牌机 有些smsc作为io的品牌机 如果自动开机就直接换

网友:
来自: 黑龙江佳木斯
smsc作为io的机器 是正常的 只要能正常关机就行

网友:
一般都是IC或都南桥的问题

网友:
试一下看在系统下,能不能正常关机,要是可以的话说明主板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