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45GL主板黑屏

楼主(2010-12-27):
一块杂牌845GL主板黑屏,系统能进,进去以后用20分钟就黑了,硬盘换过,内存换过,系统从新装过,显示器也换过,都是没问题,主板各个电压也正常,VCORE上cpu测电感1.5v,内存电压都正常,该如何去修

网友:
注意下周围有没有爆电容

网友:
换个电源 查北桥

网友:
可单独外插一个显卡,看还黑屏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外观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板没有显卡差抽,我现在手头上也没有pci显卡,我估计应该不会显示,黑屏的时候键盘灯没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北桥已经加焊过

网友:
北桥、CPU是否过热啊。

网友:
黑屏时,全板供电,时钟正常,复位灯没有亮的话,就杀北桥吧

网友:
北桥1.5V的mos管子和电容全部换掉,

还有北桥的时钟也会造成这样的故障

如果有料换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还有AGP没?有的话插个独立的试下,就知道是不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北桥,cpu,sb都不过热

网友:
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