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LM47P69GP花屏维修实例分享

楼主(2010-12-27):
此机采用的机芯:MT8226+MT8280 ,
分析检修:从故障现象上很像是LVDS线不良或LVDS开关设置错误造成彩色反相,但仔细观察发现在彩色异常出在局部区域,且是“雪花”状彩点.由此判断问题是LVDS线不良.因为LVDS传送的数据和时钟信号是被时域多路传输到几个差分串行对,然后被TFT解码.如果LVDS线某组接触不良或开路,那么传送到逻辑板的编码信号必然会异常,导致解码后的信号出现逻辑错误致使驱动信号时序混乱而产生图像和彩色失真的现象。
按照这个思路,开机用手摇动CN17插排,图像立即恢复正常,这说明该故障确是LVDS线接触不良造成,同时更换两条LVDS线后故障排除.由于该机采用的是高分屏,分辩率太高,单靠一路LVDS传输已不能保证图像质量,所以采用了双路LVDS接口,以降低每一路LVDS的速率,来提高信号的稳定度.

网友: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受教,花屏多是屏线搞的,还有就是主板也会引起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