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GA 接口的信号和电压

楼主(2010-12-27):
以图为例,请教正常工作状态下:1,RGB 能不能量到电压
                                                     2,9脚要是没有电压,VGA 能不能正常使用
                                                     3,HSYNC 和VSYNC 正常,RGB 都断开时,外接是不是反     应,但无显示。
                                                     4,HSYNC和VSYNC 不正常,但RGB正常时,外接是不是没有一点反应?

网友:
我个人认为,楼主提的四条问题的回答都应该是“是”!

网友:
R\B\G可以测量到交流叠加在直流上的信号波形的。有的要通过键盘进行内外显示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