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电池低电报错,然后关机。

楼主(2010-12-27):
据说该机器是插HUB烧的。待机电流0.001A,按开机键可以开机,大约接近一分钟,显示电池低,错误。瞬间关机。测试过USB的5V供电没有问题,其他供电也都正常。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敬请各位多多指教!!
电池

网友:
查电源识别信号! 一般能找到问题

网友:
请楼主有答案说一下

网友:
那个检测信号,是否经过电阻分压后,送到南桥进行运行检测,然后显示相应电量的信号啊!!能给具体一点吗?

网友:
当用适配器能开机吗?查下TB的第二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