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双六的屏线是否可以改单六的呢!!!

楼主(2010-12-27):
手头上有一块液晶显示器,屏接口双六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改为单六用呢!那位大哥改过的,告诉一下我!

网友:
30Pin-单6:NC  VDD  VDD  NC  NC  NC  NC  0-  0+  GND  1-  1+  GND  2-  2+  GND  CLK-  CLK+  GND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30Pin-双6:
VDD  VDD  GND  GND  0-  0+  GND  1-  1+  GND  2-  2+  GND  CLK0-  CLK0+  GND  R0-  R0+  GND  R1-  R1+  GND  R2-  R2+  GND  CLK1-  CLK1+  NC  NC  NC

除非你按上面的方法一根根改线,否则不能用,从左至右依次为1-30

网友:
屏线是要根据屏的接口来配的,屏是什么接口就要用什么接口的屏线。如果屏是单6或单8你是可以用双6或双8的线来改,但不能改屏!!!!!!!!!!1

网友:
屏线肯定可以改的,但屏接口及定义是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