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本本CPU没电压,供电芯片为ISL6266A

楼主(2010-12-27):
DELL 1545本本开机没显示,10秒左右就掉电,拆机检测,辅助供电正常,CPU没有核心供电,供电芯片为ISL6266A;
初步怀疑是CPU供电芯片故障,由于手上没有这芯片,所以先加焊试试,结果CPU供电出来啦~~
接上硬盘进系统拷机一个小时,也很正常,打算装机交给客人。
但是,装好了,接电试机又不行,故障又恢得之前一样:开机没显示,10秒左右就掉电,CPU又没电压了。
会不会是芯片ISL6266A坏,为什么加焊又可以用一段时间呢?会不会北桥问题呢?我看论坛 这机子有做北桥修好的
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下,有没有修过类似故障的机器,指点迷津。

网友:
查查芯片的开启信号和供电在没有CPU供电时是不是都 有,如果都 有就是芯片工作不良,换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质量不量了吧,直接换了吧.

网友:
isl6266a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
开机掉电的时候,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U供电芯片坏的,更换ISL6266A,拷机一直很正常!!
谢谢大家关注和指导

网友:
不行呀,客户今天又拿回来返修,故障依旧是没有CPU电压,其他电压正常

网友:
检测CPU供电芯片ISL6266A工作条件:Vin 19.5V,VDD/PVCC 5V,3V3 3.3V,VR_on没有电压,
VR_ON应该是高电平有效的吧?不知这电压从哪里过来的?可以飞线吗?

网友:
查了一下资料,VR_ON是由南桥边上的八脚芯片APL5912提供的,但不知道这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