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41屏不显维修

楼主(2010-12-27):
客户送修一BENQ S41的笔记本,说是开机屏上有竖线。送到一家维修店人家告诉他说是显卡坏了,要换主板。客户可能是嫌贵又送到我这里来了。接手后开机,屏灯管亮无显。外接花屏,初步断定显卡问题。拆开后发现显卡有修过的痕迹,目测发现Q8 一个三极管明显烧毁。显卡是用的G86-770-A2的,是显卡门里的。定了一片G86-771-A2的显卡,等了2天后显卡到货。换上后内屏仍然不显,但是外接正常,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怀疑显卡焊接问题,重新焊接后现象依旧。应该排除焊接问题。既然外接显示正常的话显卡本身的问题也应该排除。对照图纸发现内屏和外屏是两个电路,测量内屏的工作条件发现少了一个1.8V的电压。该电压是通过R210过来的。R210是以0欧的电阻,测量后发现断路更换后显示正常。感谢基地的图纸。。。。。。。。。。

网友:
不错,有图纸,就是方便。

网友:
原来那个显卡重做一次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楼主真的很幸运,我修了一台机器,内接没有显示,现在还没有修好,电压都正常,信号对敌正常

网友:
个人感觉S41的机器不难修,已经修好几台了。大部分是把原机的G86-770-A2的显卡换成G86-771-A2的。有一台玄乎的是这个机器在别处已经修过3次了,显卡周围有的地方都鼓泡了,弄下来后换上771的显卡已经拿走有3个多月了没回来过。我认为BGA不在机器,而在于各人的技术。只是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