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电脑不能上网,但是宽带连接显示可连上

楼主(2010-12-27):
       我是长城宽带的网,前天早上突然不能上网了(昨天还能上),但是点宽带连接显示可连上,自查本地连接还在,网卡的MAC地址也在。。。但就是打不开网页,上不了网。长城技术员上门,说是我的网卡坏了,但我是集成网卡啊,那不是说我主板坏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加个独立的网卡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如果好了,就是网上芯片坏了,如果一样就是线路问题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
先改下IP试下

网友:
可能是中病毒了吧   把网卡驱动卸了  重新装一下 试试看

网友:
先外加个网卡试,不行重新安装系统再试,,如还不行,,那就是主机之外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让给你屏蔽了网络了

网友:
加块网卡上去就行了,有些主板的板载网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症状和我们这里的欠费症状一样。

网友:
我遇到过这情况是被电信停机了,电脑没问题,你不妨问一下网络公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台别的电脑不就知道了,看你的主板是不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换台电脑试试不就知道了,看是不是你的主板上的网卡坏了

网友:
我这里宽带欠费的话连接是连不上的,最好是另加个独立网卡去试,要不就拿到别人电脑维修店去试.

网友:
打长城宽带的服务电话晕这个问题也上来问啊

网友:
这种事情得找专业人式修   我们怎么说你知到怎么做么?

网友:
这样的小问题折磨人

网友:
不一定是网卡的问题呢

网友:
加个独立网卡试下.
不行的话那维修店里检查下咯。。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欠费,然后看看你的IP有没有改成自动获取!!

网友:
改IP地址   加网卡   你自己看着办吗?

网友:
替换法是常用的方法 也是非常直观的方法 不妨更换网卡尝试

网友:
改ip DNS试了吗?不完全肯定是网卡问题吧

网友(2011-02-18):
换个网卡试下,才十几块

网友:
主板放电,重装系统,换网卡(15元)

网友:
如果不是机器本身的问题 那就是网络上的问题了 遇到过几次 都是电信的 欠费了 呵呵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多客户都碰到过

网友:
长城鸟技术人员! 换台机子试试 如果网络没问题再买张独立网卡 一下子买如果是网络问题 那不是浪费了!

网友:
加个网卡试试,要不就是设置问题

网友:
长城宽带的网维护又是他们维护的他们的维护人员因该查了~应该不是欠费~那样的话你就买个独立网卡插上不就OK了?网卡大概花个10几元就买到了~

网友:
pppoe能连接得上不一定就能上外网的,只是连接得上电信提供商的交换设备而已,看看您连接得上的时候,获取到的ip是否是外网的ip?

网友:
先试试看你的电脑在别人家用着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问题,那就说明是他线路的问题,直接叫技术员过来查线就行了,在别人家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话,那就加个独立网卡试试看

网友B:
架设个局域网。 看看能用不@!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我遇见过 新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1昨天行今天不行。那你看下系统时间.COMS电池没电系统时间保存不住,也会出现。2.宽带停了.3中毒.4路由器线没排好(时好时坏)5.南桥(插独立网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