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半天时间,修好一个烧的很惨的电源

楼主(2010-12-27):
技屏电源300W,有滤波电感的那种。
有待机电压,不启动。
打开一看,所有输出电压的电容坏掉。待机5V稳压电容坏掉,494供电稳压电容坏掉。
先换了两个16V1000VF的,做为副电源的两路输出稳压。短绿,还没有反应。
这个电源的电路设计是待机时494的12角没有电压,短绿后才有12V电源。
记得修过一个达硕电源,也是12V加不到494的12角,在绿线附近,换了一个945就好了。
找绿线接的那个945,打表,好的,再找挨着那个945,在线测击穿,拆下来,确定已经击穿,换好的945上去。
再短绿还是不行。再仔细看板,494的12脚供电,串接一个限流电阻,挂了。换了一个,再短绿,494的12脚有12V的。
4角没有变化(这个电源4脚的正常情况应为,短绿时4脚由0V变为4V左右,然后再变为0V)。
仔细检查一对13007附近,一对电阻,22欧与2.7K都正常,in4148一对也正常。
然后,把所有的坏的每路电压输出的电容全换新的。还不是行。
差点没有信心了,再查494附近,短绿后,8脚电压正常,11没有电压。11脚的3K左右的电阻拆下测试,是好的。
那为什么11脚不上电呢?8脚与11角后面2个945与1N4148也测试过,都是好的。
打11角的对地阻值,几乎为零。上风枪,拆掉494,测板,11角与地,无阻值了。再仔细看,494下面的电路板轻微稍黑。
这下,有三点可以初步判断494挂了,第一,494的12角限流电阻挂,第二,11角与地在线测试阻值太小,第三,494下面的线路板发黑。这个494坏的属于那种要死不死的状态。
换掉494,再测11角,对地阻值正常,短绿,呼的一声,风扇转起来了。上机,跑3Dmark通过。
再看线路板的背面,被我拆拆焊焊好多地方,感觉有点成就感。\

经验教训:第一次测494时,只打了8角,没有打11角,导致走好多绕弯路。不过,把494正常,有可能导致不启动的所有容易坏的元件全检查一了便,对技术的提高是很好处的。随后整个示波器,我有几个,没有修好的电源估计也能整了。

网友(点评):
老兄,是技展电源吧

网友A:
不知道LZ的这个电源是如何设计494要4脚短路后12脚才供电?试问下LZ如果494的12脚不供电的话那4脚短路有啥用?应该是12脚的电阻坏了所以LZ先测12脚没电才对吧?采用494的ATX电源应该是辅助电源有的话494的12脚就该有电压才对。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如果没有辅助电源的12V供电,TL494根本没有工作电压,当然也不会工作,短不短绿那不都一样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的这个电源是如何设计494要4脚短路后12脚才供电?试问下LZ如果494的12脚不供电的话那4脚短路有啥 ...

楼上两位,没有图,说不明白。也许绿线被设计成不仅控制494的4脚,同时也可以控制12脚的供电。

网友:
好 写的很好 要是我早没有毅力了

网友:
这种电源应该是只有一个tl494而没有lm339或lm393的。他就是由绿线和一个c945控制tl494的供电,4脚没有保护的时候就没有电压。
这种设计其实在杂牌电源上多见,一般来说坏的东西多了就可以直接扔掉。

网友:
干嘛不控制4脚要去控制供电,自找麻烦,再说光一个C945是控制不了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