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
中九卫星电视接收器升级最新破解方

楼主(2010-12-27):
卫星接收机刷机攻略

感谢后面多名网友的批评、指正!
特作出如下补充说明:接收机后面是9针com口的山寨机,由于后来的山寨厂家很不
规范,后面的com口只是个摆设,并不可以直接用3根导线实现连机,打开机箱,如
果在主板上能找到max232芯片,则说明你的com口是真的;如果找不到,仔细观察
后面接口位于主板上的标注,可使用ttl小板连机,个别机器在主板上还可以找到第二
升级口的焊点,自己焊出几根线也一样可以外加ttl小板来连机;如果你的机器做工很
好,里面有2MB的储存器,是老式的机器,铁壳的,里面带有max232芯片的,是可
以直接用3根导线连机的,
一、仔细观察自己的接收机
  1、观察接收机背后的升级口是几根针?或几个孔?9针或9孔的机器不需要任何
转换电路(刷机小板)可直接与电脑进行连接;3、4、5、6针的机器需要购买电平转
换电路(刷机小板),因为电脑的电平信号与机器的电平信号不同,所以不能直接与
之通讯,需要电平转换电路做中间的桥梁,一般有两种一种是“RS232转TTL”、另一
种是“USB转TTL”,如果家里有台式电脑,并且后面有COM口(9针串口)的话,推
荐购买“RS232转TTL”,这种小板不需要安装驱动,可直接与电脑连接,另一头连接
接收机,价格便宜,这种小板采用的芯片一般为MAX232或MAX3232,如果购买的是
MAX3232芯片的小板,还需要将小板上的vcc连接到接收机的vcc(+3.3v或+5v)上
为小板供电,除此之外还可以将小板上的vcc和gnd用usb线接到电脑usb口的vcc和
gnd为小板提供稳定的+5v供电;如果购买的是MAX232芯片,则只能使用usb线取来
+5v供电给小板,不可以用接收机上的+3.3v,max232必须采用+5v供电;“USB转
TTL”适合笔记本电脑用户,他们没有9针的com口,用usb转ttl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必
外接供电,usb自带供电给小板,但使用“USB转TTL”小板需要安装pl2303驱动,将
usb口变成com口,方可与接收机进行通讯,usb小板所采用的芯片一般为pl2303,
以上是最常见的2种电平转换小板,可以在老式的手机数据线里找找有没有“MAX232”
“MAX3232”“pl2303”这3个芯片……

2、观察自己的接收机的主芯片是什么牌子及型号?常见的主芯片品牌有海尔、国芯、
华亚等……海尔一般为Hi2023或Hi2023E……国芯一般有GX3001……等,不同的芯
片要选择不同的刷机工具,例如海尔的芯片要使用“ABS_Flasher_V1.7”,国芯的芯
片要使用“GxDownloaderIII 1.008”(英文界面)或“GxDownloaderIII 2.120”
(中文界面)……

补充:大家如果遇到“Hi2023”的海尔芯片,请看清楚下面一行写的是什么,如果下面
一行写着“E0925”或“E09xx”等字样,在读取和烧写时应选择2023E,而不要选择
2023!
3、观察自己的接收机储存器是多大的?是1MB的还是2MB的?储存器是系统指令的载
体,读取和烧写的.bin文件就是存储在此芯片内。芯片是 MX25L8005M2C 的储存器,
是1MB的(类似的还有 EN25F80、EN25T80 、M25P80、SST25LF080、
F25L008、AT26DF081、W25P80 等)一般为小正方形共8个引脚(两边各4个);
如果芯片是ATMEL AT45DB161B、MX29F200TTC、EN29LV160AB-70TCP 等,
它的引脚超过20个(两边各超过10个以上引脚)为2MB。总体来说,储存器的芯片型
号如果包含“80”字样是1M的,如果包含“160”字样则是2M的。1MB的储存器就要
使用1M的工具来读取、写入,2M的储存器就要使用2M的工具,否则盲目读取和烧写,
很有可能将你的山机变为砖头,原因是,正版的接收机内部都是采用2M的储存器,工厂
里使用的工具也是2M的,咱们所使用的工具实际上是工厂外漏的工具,都是2M的工具,
如果是用这样的工具读取你的1M储存器,会读出一个2M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将你的储
存器连读2遍所得到的,如果修改这个文件,再将其烧写到你的1M的储存器内的话,很
有可能会把你的机器给刷死!(如果使用2M工具写入1M存储器,只是写入正确数据包会造成程序混乱,基本上可以使用)
二、连接电脑与接收机

  1、电脑后面是9针com口,接收机有9针的也有9孔的,如果是9针则针多的那一排
最【左】边的是1号针;如果是9孔,则孔多的那一排最【右】边的是1号孔。连接,可
以使用专用的9针串口线来连接,也可以自己找3根导线来连接,方法是:电脑的5针与
接收机的5针(孔)相连,电脑的2针与接收机的3针(孔)相连,电脑的3针与接收机
的2针(孔)相连。
2、接收机是3、4、5、6针的,需要外接电平转换小板,usb口的不需要额外供电,
com口的如果是max232芯片,需要并且只能接usb的+5v供电,com口的如果是
max3232芯片除了可以接usb供电外,还可以利用接收机的+3.3v供电,供电范围更
宽一些!将转换小板插入电脑的com口或usb口,小板上的接线柱分别用杜邦线或导线
连接至接收机,小板的gnd连接收机的gnd,小板的tx(p31)与接收机的rx相连,小
板的rx(p30)与接收机的tx相连,如果是usb的小板只连这3根(usb口需要安装
pl2303驱动),如果是com口的,芯片是max3232可以将小板的vcc与接收机的vcc
相连,com口但芯片是max232就需要再外接个usb的供电啦!
3、接收机后面升级口针脚定义:①万用表调至直流电压档(15-20V左右的档),打开
接收机电源,黑色表笔接AV插头外侧金属或天线插头外侧金属螺丝,红色表笔分别测量
各个针脚电压,一般电压为0v的是gnd,电压为5v的是vcc,电压为1.6v的是bl,电压
为3.3v左右的是tx和rx;②但个别4针的电压有3个针都是3.3v左右,这就需要进一步
测量,关闭接收机电源,万用表调至电阻档,黑色表笔接触av插头或天线插头外侧金属,
分别测量各个针脚电阻,电阻为0的是gnd,电阻增长的是vcc,电阻无限大的是tx和rx;
③为了保险起见,还可以在主板上找到变压器插在主板的排线,一般为4根,关闭接收机
电源,万用表调至电阻档,分别测量这4根电源线与后面各个针的电阻,有几次为0的情
况,一般会找到2个能和电源排线为0电阻的针,它们就是gnd和vcc,排除了此前测量
时已经确定了的gnd,那剩下的就是vcc了;

三、读取接收机储存器中的.bin文件
  •在读取.bin文件之前接收机要做一个小小的设置:先用遥控器恢复出厂,然后手动
搜索频点2,会搜索出来5个台,退出后机器会自动找到其余的几个台,一共12个台,这
个时候关机,再来拿去与电脑连机读取……这样做,读出的数据比较纯净,在0c改2e的
时候会比较容易,修改量也会大大减少!
  •读取前还要设置一下com口的“每秒位数”在桌面我的电脑上点右键--属性--硬件
--设备管理器--通讯端口(COM1)--右键“属性”--端口设置--每秒位数:选115200。
1、海尔工具:ABS_Flasher_V1.6(有2M和1M工具之分,请大家根据自己的储存器大
小在本帖最下方下载!)电脑与接收机连接后,启动刷机工具,下面显示“等待从机连接”
,此时打开接收机电源,状态会变为“就绪”,如果没变,请关闭软件,关闭接收机电源,
交换tx和rx,再次运行软件并打开接收机电源即可看到状态变为“就绪”,选择芯片型号
2023/2023E,选择com口(usb的小板要安装驱动,然后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你的
usb小板被系统分配到了哪个com口上,如果是com3,就选com3)。默认“全部”最
后点“读取”,读取完成后,就会在工具的“bin”文件夹里找到刚刚读取的文件,将其重
命名后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妥善保存!如果多次读取会覆盖上次读取的bin文件,所以每
读取一次都要改名备份好,以免丢失!如果连机成功,接收机前面板的液晶显示不亮,如
果亮了说明没有连接成功,请关软件、关机器,交换tx、rx!
2、国芯工具:GxDownloaderIII 1.008 或 GxDownloaderIII 2.120(有2M和1M
工具之分!)电脑与接收机连接后,

启动刷机工具,点“参数配制”或“>>”按钮进行参数配制,晶振频率选4MHz,1M的储
存器用户选择“串口Flash”剩下的默认就好,然后选择com口,选择“操作模式”为第三
项“导出”,选择保存路径会弹出保存对话框,并在那个保存对话框中填写文件名称,要
带扩展名,例如“全部.bin”然后先点那个大按钮,再开接收机电源(这一步与海尔工具不
同,海尔是先开电源再点读取)。如果是2M储存器的用户请选择“并口Flash”,根据自己
的型号选择Flash型号……如果连机成功,接收机前面板的液晶显示不亮,如果亮了说明
没有连接成功,请关软件、关机器,交换tx、rx!
请大家先下载这个软件:UltraEdit-32  .
  •如果无法判断自己的储存器是1MB的还是2MB的,可以先使用2M的工具读出一个
2M的文件来,然后用UE打开,ctrl+F查找“cctv-1”勾选“查找ASCII”,如果只能查找
到一次,说明你的储存器是2M的,如果可以找到2次说明你的储存器是1M的。如果只找
到一次cctv-1那么你读取的bin可以直接用于修改和备份;如果你找到了2次cctv-1,那
么你就需要改用1M的刷机工具再次读取一份bin文件。
       需要注意的是,接收机在与电脑连接前要关闭电源,先运行软件,设置好后再开
接收机电源(国芯还要点那个大按钮后再开接收机电源),烧写完毕后,要先关软件,再
关接收机电源,再拔下连接线,拿去电视机上测试,与电视机连接好后,但不要接那个带
螺丝的天线插头,开电视机,调整av模式,再开接收机,虽然无信号但可以看一下台的数
量,经过30秒左右无异常,不自动搜索,则可以插上天线接头……进行最终的测试!如果
一切正常,恢复了46台,切忌日后不可进行自动搜索等操作!
       1、海尔烧写,接好连接线,运行刷机软件,设置软件选择芯片型号,选择com口,
选择全部(读出并修改的是全部,这里就选择全部),“打开”选择修改好的.bin文件,
一切设置完毕后打开接收机,待状态变为“就绪”后,点“烧写”按钮即可!进度走动,
完毕后,先关软件再关机!
2、国芯烧写,同海尔差不多,先连线,然后运行软件,操作模式(Mode)要选择:
回写(Download);晶振频率(Xtal)选择:4MHx;Flash连接方式
(Flash Interface)1M储存器一般选“串口Flash(SPI-Flash)”/2M储存器一般选
“并口Flash(Parallel-Flash)”;Flash产品标识(Flash Model)请根据自己的储
存器型号选择,设置好一切
,点那个大按钮后,然后再开机,进度条走动,完毕后,先关软件,再关机。
六、复活:变砖恢复(死机恢复)

  无法与电脑进行通讯,遥控器失灵,等现象的产生,其原因有二

  1、下载了别人机器上的bin文件盲目烧写,由于别人的机器配置与自己的机器不同,
所以别人机器的文件也无法支配自己的机器,所以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怪毛病;

  2、自己备份出来的文件不正确,也许是自己储存器的大小没有事先判断好,选择了
不正确的刷机软件,也许是在软件上的设置不正确,导致读取的文件不正确,那么在此基
础上修改的文件再次烧写回去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下面以海尔芯片为例,介绍恢复方法:

  •如果是5针的机器,可以在后面找到一个1.6v左右电压的针(bl针),通常是最后
一根针,将其与vcc短接,然后连接电脑,运行刷机软件,打开接收机电源,点“复位”
按钮,如果出现“就绪”,立即烧写之前备份的文件来恢复!烧写完毕后,关软件,关机
器,去掉连接线(包括短接线),拿去测试!

  •有的4针机器,可以在主板上找到第5针的焊点,有标注BL(BootLoader)或vcc2
的,那个就是用来恢复用的,与vcc短接bl即可……

  •如果没有5针,也没有找到bl脚的焊点,那么可以将Hi2023芯片正面对准自己(即芯
片字样正立)从芯片“左上角”向下数第13个引脚即为BL脚,该脚应与升级口输出的+5v
或+3.3v电源针短接,动手要非常的小心,Hi2023E芯片引脚非常细小,弄不好就会将焊
锡粘连到其他引脚。而有的升级口vcc为+5v以上的,这种情况就要串接限流电阻等元件,
否则芯片烧毁!

  •用万用表查找过程中发现板上有个空着的JP104跳线位置,其两端正好就是2023E的
109脚(BL脚)和+3.3V,将这两点焊上,与电脑连线,运行刷机软件,开接收机电源,
点“复位”按钮,OK“就绪”了,把原机备份的文件再刷回去……刷完后,关软件、关接
收机后,一定要把短路的两点断开!

网友:
我刷过一次,自己的锅,把BIOS读取出来修改后又刷回去,但是没有用,和原来一样

网友:
山寨中9,已经没有必要再挣扎了~~~

网友:
哎!自己刷也可以的,现在好像是有30个台调到右旋去了,又买了个左右旋开弓的。可以收看46个台。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帖子不能重新编辑,上传几个工具

ABS_Flasher_V2[1].0 海尔升级工具.rar

GxDownloaderIII V1[1].012_GX6121_1M.rar

网友:
说的很详细,开始我不搞这个,看不懂。以后会接触的,请LZ多帮助啊

网友:
华亚机芯的输入密码4个8可以搜到46台,不用升级,高频头如果是单极化的要拔出极化片才能收46台,不然只有16台

网友:
学习了,可以用编程器刷吗?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点评):
在线写是最好的,用编程器可以恢复“砖机”哦。

网友:
可以用编程器,不过麻烦,要拆芯片,下面是我26号升级成功收58台的天城DT-299Z 2023e+ 3102 +5812 +1晶+6芯的BIN。

crFlash天城DT-299Z 2023e+ 3102 +5812 +1晶+6芯.rar

网友:
这是去年的事情了,现在没有人升级中9机了,除非是自己或朋友的机子帮弄一下罢了。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呀

网友:
家里有个盼团圆的接收器不知道能不能改,回头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