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361P不触发,无SUSP#电压?

楼主(2010-12-27):
手上有一块HP 500的主板,代号是LA3361P,故障现象是不触发,经过检测发现只有3VALW和5VALW电压,没有3VS 5VS电压,SUSP一直是高电压,而SUSP#一直是低电压,招了好久都没有找到SUSP#是从哪里出来的,还请大家帮忙!
顺便附上图纸http://www.ruzhou.cn/pdf/hp500+la3361p.pdf

网友:
我忘记了下载图纸还要扣分!我把图纸共享出来吧!点击免费下载图纸

网友:
从开关信号开始查起。。。

网友:
开关信号直接到EC了,EC之前坏了,我已经更换了一个了!可是就是发现SUSP和SUSP#这两个信号不对,但是不知道这两个信号是谁控制的,和起源在哪里!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SUSP和SUSP#这两个信号电平应该是相反的。看了一下图纸感觉图纸不全面或有疑问?还是从EC以及周边小元件着手吧!

网友:
若风  呵呵  我干脆改名叫若云算了   SUSP#是IO发出的  不要给我看图纸  图纸也不是100%正确  还有 104脚有高电平吗?如果没有 那就是IO条件不够!104脚先出然后才会有susp#

网友(2011-03-04):
纠正一下
104脚要+3VS先出来才会有高电平的,而+3VS是由SUSP#开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涯浪子,你是袁凯?????

网友:
你找3VS ??
在22页  有3VALW  那么VS 肯定会有的。

网友:
SUSP#  IO 21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