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件DELL的本子主板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12-27):
请高手看看这件DELL的本子主板是什么型号 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下指点迷津.

网友:
看看上面的版号到网上查查,看样子应该是945的芯片组

网友:
还有你拆机的时候D壳上面没有型号吗/

网友:
我是二手收回来的  没有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二手  收回来的没壳的

网友:
那就只能看板号了,发上来,让大家给你看一下

网友:
主板上啥也没有吗,仔细找找应该有版号的。这样很难看出是啥型号

网友:
找板号应该可以的啊  正常的话都可以找到的啊

网友:
看一下板号啊

网友:
有点像DELL的

网友:
915芯片组.应该是.

网友:
看看板子上的是哪个代工厂商的,每个板子上边都有标码的。

网友:
感觉像DELL  1150集成显卡的。

网友:
我说这板子绝对是华硕的板子

网友:
是戴尔Inspiron 1300-n.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