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哪个品牌的质量好

楼主(2010-12-27):
好多次客户问我,笔记本硬盘哪个品牌的好,有西捷,日立,西数,和三星,说真的,修笔记本这么久了还真没有注意过哪个品牌的质量好,个人觉得西捷的台式硬盘做得不错,速度也快,WD的相对稳定点吧,不容易坏,对于日立的不太清楚,知道三星的不太好,销量也小,问下大家笔记本硬盘各个品牌的特点,请内行人指点一下

网友:
请知情人讲一个各个品牌的特点,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WD黑盘不错稳定。。ST的容易坏

网友:
WD好像蓝盘和绿盘比较多,分不清哪个档次高点,还有质量哪个好,有人讲日立的不错,因为这几个品牌都遇到坏的,我也不知道以前买硬盘买哪个品牌的了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看到日立的,

网友:
我个人感觉笔记本盘还是三星的好点。希捷的台机硬盘现在重量太差了。新盘就有很多绿块

网友:
toshiba不错,不过市场上买不到,只有从本子上面换

网友:
有没有搞数据恢复的给个建议呀,从专业的角度来解释下,谢谢

网友:
ST的最新出的比较好啊

网友:
希捷,西数都还可以三星,日立感觉差点

网友:
听说三星的盘很容易坏,感觉日立的不错,真在用着

网友:
有没有 人做过调查呢,这几个品牌哪个品牌的故障率高呢,大家都是评感觉,感觉有时不准的

网友:
三星和日立的!只有这两个好!

网友:
希捷的日立的还可以吧。。。。

网友:
我们这里用的最多的是三星和日立的  三星的出的还是多一些的  质量吗 就那样了

网友:
质量也要看你怎么用呀!少用BT!该坏的就让他坏去吧!都不坏的话工厂出的新货卖给谁去呀!

网友:
本人觉得三星比较差,我都不建议客人用

网友:
我认为希捷好点

网友:
都差不多吧,

网友:
我觉得TOSHIBA 不错,真的,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日历的,其他的品牌的没有日历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日立的可以质量相对还可以,它的硬盘保护做的是最好的,一担被锁了可以说没几个人能解掉

网友:
很明显日立的好多了

网友:
听大家讲日立的不错,但是日立是日本人的东西,本人不太喜欢日本的,也基本上没有推荐客户买日立的,就稳定性而言,哪个品牌的寿命长呢?排除个人使用习惯

网友:
个人觉得 日历 的好 (正品好 假的太多)

网友:
楼上讲台式机迈拓的好,我原来买了块迈拓的硬盘用了一千个小时就敲盘了,最后系统装不进去,而且现在迈拓也被西捷收购了吧,以后这个品牌会消失 的

网友:
日立硬盘3.5寸很差,不过2.5寸还可以,WD的硬盘还可以的,其它的两个品牌,笔记本上面用得少.

网友:
笔记本硬盘,目前其实都差不多,日立盘(原IBM后来卖给日立了)我感觉要好一点,WD的也不错,ST的笔记本硬盘比较少,而且质保不好。三星的以前做的不太好毕竟做的时间不长,现在技术应该成熟了吧。

网友:
日货少用   ,你懂的

网友:
都一样啦 没有是 多大区别  都好用

网友:
WD的相对来说稳定点

网友:
我喜欢ST的

网友:
三星的最垃圾,希捷的最靠不住,剩下的都差不多,反正我用WD 和日立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哪个好点

网友:
日立的不错,WD的也可以考虑,其他的都不怎么样

网友:
wd的好啊 ......

网友:
我个人感觉笔记本盘还是toshiba的好。

网友:
在我手上西数蓝盘换的比较多,有一部分是坏道,一部份是装上系统后不稳定,用一两天就启动不了,换三星的,到现在有好几个月了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