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6S 就是不加电

楼主(2010-12-27):
故障现象是通电后待机电流为0.02按开机键无反应。

此机器配置为965PM的北桥,82801HBM的南桥,8400的显卡。EC用的是ITE8511TE

此机为不加电,但是把COMS放下电后在通电,机器就可以自动加电。加电后的电流为1.26A。当我按住开关强行关机后,在按开关开机就还是不加电。然后就在给COMS放下电后,在通电就又能开机了。
       EC(ITE8511TE)2脚通过一个电阻和开关相连,按开关后2脚的PWR_SW#信号有高低电平的变化。可是69脚的PM_PWRBTN#信号无3.3V高电平输出给南桥。我测过此脚如果能加电的话是有3.3V电压的。

不加电时待机的3.3V5V还有+3VA是都有的。我只换过EC和南桥的晶振,不过没好。现在没有思路了,求教高手指点。
       通过以上能判断EC坏吗?

谢谢!!

网友:
可以 你可以先换个试试

网友:
你说给COMS放下电后,在通电就又能开机,我看南桥的面大点。先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