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显示器一通电亮。二秒后暗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2-27):
有一台显示器一通电亮。二秒后暗屏是什么原因。换了所有的电容。。。有个50V33UF的电容电压没有。怎么回事。。。TL1451AC的15没电压。。3脚14脚也没电压,怎么回事,请教了。。

网友(点评):
先用硬件 代换法 能解决的 这样就可以 判断出问题所在的位置了

网友:
高压板和屏都可能的,,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保护了吧先查一下供给高压板的电源是否有

网友:
高压板或者屏幕里的灯管保护都有可能的

网友:
灯管有坏的,或高压板有短路

网友:
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基本上九时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先检灯管有没有问题 要是没的话 就是高压板那儿有问题了

网友:
灯管  和 高压板都有可能

网友:
先用通用的高压条点亮以后看一看情况如何.再下结论也不迟.

网友:
不是高压板坏了就是灯管有问题 OK

网友:
先拿一套点屏的点点看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用外接的灯管测下就知道那的故障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还没搞好。扣上屏蔽铁壳就不亮屏,拆开就正常,很郁闷。

网友:
可能是高压保护

网友:
直接改一个高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先换通用高压板试一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那个XXJ 3KV的电容吗?换掉它,没有的话加一个上去,看看。我遇到过

网友:
都是高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