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上的两个按钮也会引发血案的。

楼主(2010-12-27):
例1:一台主机,不亮,诊断卡显示--,不过cpu ,用假负载测无cpu 电压,无条件修复,找了个二手主板,装机,故障依旧,又找了一块二手主板,以为是质量问题,但仍不亮,于是乎抱着主机去找他们,把机箱连线拔掉,插上电源,用镊子开机,亮了,会去之后确定是复位键坏,更换,OK 了。
例2 :一台主机,插电自动开机,没过一会儿自动关机,然后又自动开机,自动关机,客户说用着用着能看见关机画面,以前修过一次,有人说显卡有问题,有人说电源有问题,有人说主板有问题。用手压南桥,开关机都没问题,于是加焊南桥,给焊坏了,给换了块新主板,装上,客户拿走,第二天,又坏了,还是老样子,只能弄回家修,想到电源问题,把家里电源拆下来,故障依旧,把机箱连线拔掉再插,突然开机,又突然关机,把面板都拆下来,装到自己机器上,又开机了,没按开关就开机了,然后又关机了,更换开关,故障解决。正在烤鸡中……

总结:不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

网友:
你这是板卡级维修,有空到基地学学吧。

网友:
主机上的按键坏掉很正常的 直接更换就好了啊

网友:
感觉有点不太正常,怎么能那么偶然呢?开关坏了 应该是很有规律的开关机啊

网友:
晕哟 楼主 这是很基本的哟 我判断 就是 断开外设备 开关卡起经常的事情

网友:
维修,是要本着先易后难的方案进行!~

网友:
一般遇到这些问题都是裸板试机

网友:
楼主挺喜欢拆机器的,我遇到点不亮的机器,一般先拔控制面板线,换电源,拆扩展、显卡、内存,不行才拆机

网友:
是啊,开关有时候也会出怪毛病的

网友:
这样的毛病见多了...

网友:
小毛病如果发现不了,会修出大毛病

网友:
我也是新手。有些事也会想得太复杂。
昨天接了台组装机,开机10秒左右自动关机,可以看到自检。拆开外壳看可以看到CPU风扇有转,第一个想法就主板或内存有问题。于是换个内存槽试机,清理内存条现象一样。客人说他把内存、硬盘拿到其它维修站检测是好的。(心中一凉,难度大才给我吗?抬举我了!)
拔掉硬盘、光驱供电、拔掉按键接线还是自动关机。没办法,拆下主板看看吧,发现上面有点灰尘,于是清理了下,又发现CPU散热器上有灰尘。拆下一看,我晕!散热油干枯了(心里开始骂自己了,去年都知道CPU过热会自动保护,还修过一台,今年就忘记了!)
擦掉旧的导热硅脂,重新上过新的,并进行除尘。装机一试,正常启动。

唉!想得太复杂了真的不是件好事。

网友:
真是笨到家

网友:
呵呵···问题要从最简单的下手··搞了半天 瞎忙活了··LZ为什么 不裸机点下呢~  我前几天也是接到一台液晶显示器·拿过来  上电一看有背光·但无图像··把屏线拔下来 擦了擦 ·又装回去·~图像显示了·呵呵·! 问题要从简单入手·不然像你这样搞·做维修 还不累死哦!

网友:
哈哈哈,做维修这行不能慌张,要慢慢来呀。

网友:
能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啊